楼主(2016-06-28):
施耐德61 315KW变频器炸机,把驱动修好之后,通电,驱动GE极为-15V,6路都是-15V.之前没有见到有超过-10V的,想问问大师们这个负压正常吗。

网友A:
静态随时查可以啊,开关电源其它正常吗?的确没见过负压是15V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负压-15V,那驱动的正电源电压得有多大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他的正常啊。风扇24V,霍尔+-15V,驱动光耦5V,开关电源板所有黄绿色LED灯全部亮,也没有哪个东西发烫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他的正常啊。风扇24V,霍尔+-15V,驱动光耦5V,开关电源板所有黄绿色LED灯全部亮,也没有哪个东西发烫
测下驱动的推动级正负供电电源电压数值。

网友C:
上电静态电压15V是正常的  可以不接负载使用IGBT测试功能   有故障会报出来 不会烧模块

网友D:
-15是对的

楼主:
上电显示NLP,电网电压0V,是充电板坏坏还是主板坏呢?

网友E:
负压这么高是正常的呢

楼主:
想问一下这个机子的驱动检测电路是怎么检测的,在驱动板上面没有反馈信号到主板,驱动板就是有供电电源,运行信号和温控检测信号,是不是UVW,输出检测反馈到主板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