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地址是哪里?

楼主(2016-06-28):
有一台gp577和koyo的sh-48通信,现在gp坏了想换成威伦的tk6100,现在看原来屏的通信地址:数据显示1d00537这个对应plc的那个地址?
1i00002对应哪个?

网友A:
sh的是r区吧

网友B:
一般字地址从R400-R777 , R1400-R7377

你先查看一下“变量编辑器”
+5

网友C:
这个……太难了,偶还不会!正想学习呢!

网友D:
没用过的品牌 只能表示观望

网友E:
这我也不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