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28):
英威腾点评:

1、试用客户期待效果
       通过目前对变频器的运用方式及对我们自动化设备的我们对产品的要求和期望,我们对于变频器的选型要求主要有以下几点:
1)性能稳定可靠;
2)调试简易方便;
3)对外围设备干扰小;
4)自我保护能力强;
5)控制方式多样化,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在一个变频器中设置多种驱动(DDS)和控制(CDS)的配置并在适当的时候根据需要进行切换。

2、试用结果反馈
        经过简单的调试和试用,这款变频器基本上可以满足我们项目中所需要的功能,工作稳定性上目前来看没有问题,总得来说性能表现十分优异。

(版权声明:本文版权归属作者所有,未经允许,禁止转载)
英威腾GD35-07变频器在复绕机上的应用

一、前 言
1.1背景介绍
体验机型:英威腾Goodrive200A
1.2体验环境
硬件配置:西门子200PLC、编程电缆、英威腾Goodrive200A、笔记本电脑及上位机
软件配置:win7系统32位旗舰版、西门子V4.0 STEP 7 MicroWIN SP6
1.3需求分析
目前本公司所运用的变频器品牌主要是西门子、施耐德、台达等,为了丰富我们产品的多样性以及成本考虑,我们正在寻求性价比更高、性能优异的产品来升级和替代目前的某些产品。通过目前对变频器的运用方式及对我们自动化设备的我们对产品的要求和期望,我们对于变频器的选型要求主要有以下几点:
1、性能稳定可靠;
2、调试简易方便;
3、对外围设备干扰小;
4、自我保护能力强;
5、控制方式多样化,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在一个变频器中设置多种驱动(DDS)和控制(CDS)的配置并在适当的时候根据需要进行切换。
1.4运用环境
本公司产品主要是超声波检测设备,我们的设备主要运用于各大钢厂、石油、军工航天等行业。因此,本公司设备对变频器的安全性、稳定性及易维护性等方面要求较高。目前我们对于变频器的运用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1、通过V/F控制对输送辊道电机的驱动;2、通过矢量控制运用于负载的提升。
1、变频器运用于辊道传输。此种方式变频器主要用于控制辊道电机的旋转,以此带动钢板或者钢管的传输和旋转。此种运用在现场是24小时不间断工作,对变频器工作的稳定性要求较高。如下图:
             用于钢板传输的辊道
             用于钢管传输和旋转
2、变频器控制电机运用于负载提升。此类运用对变频器的转矩控制精确性及可靠性要求非常高,如下图所示:
             设备现场的提升负载
             变频器控制电机工作中

二、产品概况
2.1静态体验
从外观上来说,这款Goodrive200A的做工基本无可挑剔。与西门子MM440方方正正的外形相比,它的尺寸显得更加的修长干练。参数设置的按钮手感和旋钮的阻尼都比较到位,完全不输于西门子的BOP面板。一体化的设计在节约了成本的同时,也使外观更加的美观好看。屏幕显示附近的标识也做的很详细,一目了然!
             英威腾Goodrive200A外观图
打开外壳,接线端子一目了然,端子的标识和排列非常有层次感,整齐而且精致,瞬间有种高大上的感觉,无论做工还是材质都不输与西门子、施耐德等国外品牌的变频器。
             英威腾Goodrive200A接线端子图
2.2性能测试
由于前期提交的体验申请的功率与现有项目的实际情况差距较大,无法正常使用在我们的项目中,所以本次对于英威腾Goodrive200A的测试主要在自己搭建的实验平台上进行。
首先是对Goodrive200A进行配线上电工作,对其参数设置、调试以及通信等各个方面进行体验,从个人感受上来看是否可以满足方便准确快捷的要求。
其次对Goodrive200A带负载后的情况进行测试,在其正常运行的时候观察其工作的稳定性及可靠性。
2.2.1上电测试
为此,我特意利用S7-200、S7-1200、开关电源等搭建了一个简易的工作平台,对Goodrive200A进行测试,包括参数设置、通信调试等。由于本公司对西门子的变频器运用较多,故本人将其与MM440变频器进行全面的比较。
                      PLC配置图
上电后,参数显示界面比较清晰,设置方式也比较的简单,对于新接触的人员来说也能很快的上手,在这个方面来说Goodrive200A与西门子MM440相比不分上下。
                      Goodrive200A上电工作图
2.2.2参数设置及接线
为了体验变频器Goodrive200A控制电机运转的实际情况,对与PLC通信线缆的焊线定义及变频器参数设置如下:
                         通信线接线表(485)
                      主要参数设置表
经过简单的调试和试用,这款变频器基本上可以满足我们项目中所需要的功能,工作稳定性上目前来看没有问题,总得来说性能表现十分优异。由于目前没有合适的项目运用这台Goodrive200A变频器,再加上个人工作最近比较紧凑,故没有对变频器进行更多的测试。从截止目前的表现来看,我对这款Goodrive200A变频器非常的满意,在以后的项目中我会优先考虑使用英威腾品牌!

三、体验小结
对于Goodrive200A变频器来说,经过对Goodrive200A变频器简单的试用和调试,我对其性能有了大致的了解,对其出色的表现非常满意,由于目前没有合适的项目运用我感到非常的遗憾,但是我非常期待英威腾在我们以后的项目中能有优异的表现!

网友A:
我有点不太明白,试用都用S7-200、S7-1200来组网,这样真的好吗?
能用S7-1200的,直接加扩展就可以,需要用S7-200的,再加上S7-1200也不是好的方案!
现在S7-1200的价格也不贵,还有就是用S7-200smart 来组网也是很不错的选择!

网友B:
24小时不间断工作,小英经得起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