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 触摸屏 语言设置

楼主(2016-06-28):
SMART屏第二次用,不是很熟,请问下在趋势图下面的项目怎么变成英文啊,现在显示的是乱码。

网友A:
改变相应的变量名即可

网友B:
项目名称在变量里面怎么写的?

网友C:
你那个乱码的是中文吧 在英文界面是不能用中文的 改成英文才行

楼主:
我想做中文英切换的,中文下没问题,英文状态下就成这样了,也找不到在什么地方可以修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