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28):
刚学习三菱PLC不久, 能编写梯形图程序, 指令大多熟悉, 那天我们公司机器出了点问题,就把PLC程序下载下来了, 可是人家写的是结构化工程, 产马抓瞎, 听说结构化工程相比梯形图程序有更多优点, 想自己写, 但目前看都看不懂, 请问要怎么入手,有没相关书箱?谢谢.

网友A:
厂家有编程手册。

你之所以看不懂是因为你编程的思路没有转换为结构化编程的思路,即使梯形图,一样可以结构化编程。

结构化编程的一个重要的优点,也就是大多数人达不到的编程高度——就是可移植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厂家有编程手册。

你之所以看不懂是因为你编程的思路没有转换为结构化编程的思路,即使梯形图,一样可以结构化编程。

结构化编程的一个重要的优点,也就是大多数人达不到的编程高度——就是可移植性。

顺序控制和sfc是不是 就是 结构化工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厂家有编程手册。

你之所以看不懂是因为你编程的思路没有转换为结构化编程的思路,即使梯形图,一样可以结构化编程。

结构化编程的一个重要的优点,也就是大多数人达不到的编程高度——就是可移植性。

顺序控制和sfc是不是 就是 结构化工程?

结构化编程是编程思路,而不局限于编程方法。

网友B:
白猫黑猫 随你挑

网友C:
我也没有结构化编程的具体概念;但看cvlsam的回复,能够受益。

网友D:
回复 网友A:
结构化工程本人理解是将工程进行细化分类成各个小部分,在总体整合成工程整体,不知道这理解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