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28):
日前一台使用AB的plc的机器,出现死机状况,断电重启后,PLC程序突然丢失,CPU ok指示灯红色,其它指示灯一概不亮(查阅说明书,说PLC遇到不可恢复的主要错误,清除了程序)。
我想联机查看PLC报错代码,但该状态下使用RSlogix无法通讯连接,唯有再次断电重启CPU。
重启后CPU可以联机,但属性内没有任何故障记录。
关于上述现象想和各位前辈求教几个问题:1,那些状况会使得CPU清除程序?2,CPU故障后是否有办法读出故障代码?3,在重新向CPU内下载程序后,内置SD卡会被清空吗?4,是否有办法让CPU无论遇到什么故障都不清除程序?
谢谢大家

网友A:
不可修复故障的故障代码是?

网友B:
不是有SD卡吗?把程序保存在SD卡,设置故障时下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