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28):
FX3U的PLC和上位机视觉走RS232的串口通信,上位机视觉主动读写PLC的数据,

我应该用FX3U-232-BD还是FX3U-232-ADP???

搞不清楚这两种硬件在使用上有什么区别???

请知道的朋友指教一下。

网友A:
都可以,FX3U可以扩展两个通讯接口,当扩展两个时,要用一个BD板,一个ADP适配器。编程时对应的通道不一样。

网友B:
楼上不愧是专业人士啊

网友C:
也可以直接用编程口

网友D:
回复 网友A:
通讯距离可能有点区别吧?

网友E:
建议232-BD,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