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的计时器,切换窗口后又重0开始计时

楼主(2016-06-29):
发现威纶的计时器,当开始计时时,累加时间不断的增加,但是切换到别的窗口再切换回来时,已经计时的时间就被清了零了,然后又再从0往上计时,这样用起来相当不便,请问有知道原因的前辈没有?

网友A:
楼主说的切换到别的窗口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切换到别的窗口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点返回到主窗口,去做别的操作,然后再回来到计时器窗口,就发现这个时间又重新归零,重新计了
我是在离线模拟的,不是在机器上测试的

网友A:
仿真啊 上机看看 应该不会有这种问题

网友B:
放到4号窗口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4号窗口是什么意思?
是哪个4号窗口?下图中的这个4号窗口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上机试过了,还是一样的
只要转到别的窗口再转回来,都是会变成0重新计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上机试过了,还是一样的
只要转到别的窗口再转回来,都是会变成0重新计时。
4号是公共窗口,如果放在这个窗口就不要放别的窗口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4#窗口,也切换不过去呀,没办法切换到4号窗口,没有选项

网友B:
就只把 计时器元件 放到4号窗口,不要去切换,其他的控制元件还放原来窗口。

网友C:
实际上机测试看看如何?
仿真有些时候有莫名其妙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只把  计时器元件  放到4号窗口,不要去切换,其他的控制元件还放原来窗口。
确实可以哦,这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要把定时器放在那边可以呢?

网友D:
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的关系。
公共窗口都是全局变量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的关系。
公共窗口都是全局变量吗?
你可以这样理解的。

网友F:
这个:模拟与实际问题不一样很正常,一个是程序模拟触摸屏内存,与实际PLC差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