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选型求助谢谢

楼主(2016-06-29):
大家好,目前我需要一套直流伺服系统,转速0到2000,拖动负载旋转,1kg左右,请问有合适的伺服系统推荐吗谢谢

网友A:
确定品牌后,再选对应扭矩型号

网友B:
看你的经费了,然后再定品牌,最后把要求发给代理商让他们定一下再做参考。这样不就省事了啊

网友C:
楼主是要选多的的伺服还是主要选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