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29):
http://www.pcschematic.com/Download/ELautomation/PCSCHEMATIC_Automation_UK_18_0_3_42.exe

网友A(2016-10-12):
PCSCHEMATIC_Automation_CN_18横装元件是从库里调入后旋转90度生成,但在配线图中因为电气符号要旋转90后生成在黑框中,所以对于原理图中横装的元件在配线图中再次旋转90度,出现左侧端子在上右端左端子在下的现象,并且电气符号与端子成9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