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29):
有多台富士FRN0004C2S-4C变频器频率显示和控制都正常,变频就是没有电压输出电机不转,不知是什么原因,希望各位师傅指导一二,谢谢

网友A:
可能板子有问题了。

网友B:
参数设置不对也会出现这故障,可以恢复出厂设置从新设置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