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29):
是不是驱动器的方向端子坏了?

网友A:
不是线接错了吗?

网友B:
是不是驱动器的设置错了,你要设为脉冲+方向控制

网友C:
综上所述 楼主可以先检查接线和设置 再跟帖讨论  呵呵

网友D:
不受控制?接线错误吧

网友E:
检查驱动器细分设置。和接线。

网友F:
设置的问题吧   是不是程序里面有正反转禁止之类的

网友G:
什么PLC,什么指令控制的?

网友H:
接线  设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设置的问题吧   是不是程序里面有正反转禁止之类的
这个驱动器说明书上让接5v的信号电源,首先我很肯定程序和接线都没有问题(因为检查了很多遍)接上后就是不转,然后打电话问厂家厂家说这个驱动器内置电阻了,直接接24v,后来接上24v电源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想问你个问题,驱动器内置电阻,接上5v信号电源,因为电压太低不能驱动对吗?

网友I:
必须的了,24V就对了。

网友J:
呵呵;一般驱动器都会在外壳上标注信号是5V还是24V电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J:
但是他的上面是5-24

网友K:
标注的也不要全信,这款驱动器就是脉冲+方向控制的,可是外壳上标注正、反转脉冲控制的,害我查了很多天。

网友L: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设置的问题吧   是不是程序里面有正反转禁止之类的
这个驱动器说明书上让接5v的信号电源,首先我很肯定程序和接线都没有问题(因为检查了很多遍)接上后就是不转,然后打电话问厂家厂家说这个驱动器内置电阻了,直接接24v,后来接上24v电源就好了。
这个:官方资料官方介绍就是标准

网友M:
用步进电机最好和厂家沟通确认后再接线,尤其是电机的接线

网友N:
细分和限流电阻

网友O:
能否赐教  SW1 SW2 SW3 SW4 SW5 SW6有什么用呢(只有6个的)

网友P:
感觉是设置问题。

网友Q:
咱俩是相反的  我的是有方向的时候  会正转   没方向的时候  反转无力  震动    甚至不转

楼主:
回复 网友Q:
看看你的电机转速是否和你计算的一样,然后在看看说明说是接什么样的电源的,仔细检查一下你的接线看看有没有问题,有的驱动器上标注的并不是他说的那样的,,,,祝你好运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