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29):
测试原理为LC谐振。当电容C电感L固定了之后改变输入的频率总能找     到一个谐振点,此时电路电流最大,L或C上的电压均为最高。测试仪上有实心上下键2个,空心上下键2个,以及运行停止键各1个。其中前4个用于频率的调整,空心上下键单次步距0.01K长按时步距0.1K快跳,实心上下键单次步距1K长按时步距1K快跳。

网友A:
楼主能把制作资料分享吗

楼主:
硬件非常简单,脉冲经施密特纠形消噪,三极管放大驱动LC串联回路。脉冲你用3844去发都可能可以的。

网友B:
是否需要同型号好的变压器作为对照?或者提前固化各种型号变压器的资料数据库?

网友C:
楼主如果能分享下检测原理就好了

网友D:
感觉好高深,能否解析下呢?

网友E:
原来楼主是前两天卖我艾默生电源厚膜的店主,膜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来楼主是前两天卖我艾默生电源厚膜的店主,膜拜!
多谢惠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需要同型号好的变压器作为对照?或者提前固化各种型号变压器的资料数据库?
怎么说呢,如果常规大小的可以说不用对比,如果你走极端还是需要粗略对比。比如我可以测次级,注意了是次级!并且是5V绕组也就是说匝数最少的!!其电感只有初级的几十分之一电压也升不起这么高,测量时电压6V,短路1V,谐振点可能大于50K。如要更为精确需配个电感表(便宜的几十元),我测了烂板上十多种变压器电感基本是2-8mH,表现的情形与上图基本一致,上值20下值2V差异极明显。简言之只与电感有关,与某牌子某电压等等毫无关系。平时需积累几个电感大小极端的参数,比如我测过的220uH 6V 1V,15mH 22V 14V,电感小时上值会变小,电感大时下值会变大,据此基本上可以精准判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