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29):
公司一台设备的一个轴编码器值老是丢失,因为有电缆打算自己焊接打开使用手册发现不同长度焊接方法不一样。接线图最底部一直看不明白。请教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另外 编码器接线图标识的 LG P5 MRR MR MDR MD  BAT(电池)怎么理解 什么含义?

网友A:
直接找供应商买现成的不是更方便?

网友B:
日系还在用这种自己接线

网友C:
都要这么长的线?不用5米那样标准常见的?

网友D:
要那么长的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