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功夫能块

楼主(2016-06-29):
请教各位前辈,定位速度(1:294,c:27)定位速度(1:111,c:33)定位速度(1:267,c:28)括号里面的数字代表什么意思呀!实在是不明白,请老师们指点迷津。

楼主:
在手册里可以查到吗?

网友A:
l代表程序中的行,c代表程序中的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请教您可以推荐本手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