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EB8000里历史报警显示怎么做

楼主(2016-06-29):
威纶EB8000里历史报警显示怎么做?请高人指点

楼主:
事件显示里怎么设置

网友A:
没接触过 只能观望

网友B:
在画面中插入事件显示元件,再设置一般属性页中的方式为历史

楼主:
回复 网友B:
做好了,为什么在HMI里报警时,内容是空白的

楼主:
回复 楼主:
在报警条里能看到事件信息

楼主:
报警条里面有信息显示

网友C(2019-12-07):
最近想做一个报警历史记录查看 也不知怎么设置 怎么把保存中HML的数据调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