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一屏多机

楼主(2016-06-29):
大侠们,维纶触摸屏要带两个以上松下的FP-XH的PLC,我问过维纶客服说用485一个口串起来就行,不过线要怎么串,如何接线呢?

网友A:
松下FP的PLC通讯口是232的,用485通讯方式要么是PLC加通讯口展板,要么就是用485转232的转换器。

网友B:
PLC上加一个通讯卡的背包;
AFPX-COM3;

网友C:
485正负地分别接上就行了

网友D:
485都是直接并联即可

网友B:
呵呵;FP-XH主机带有RS485通讯端?

网友E:
这样的话PLC的I O 怎么区分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样的话PLC的I O 怎么区分啊
用站号区分

网友G:
没有玩过,一起学习

楼主:
是的,要加485转换卡,在触摸屏上用#加站号和要用的点就可以,不过三个设备的接线,怎么并联?

网友H:
我前段时间刚做了个一样的,3个fp-xh的plc加触摸屏,,有什么具体不知道,可以问我

网友I:
这个没玩过,KTV的点歌触屏我就是通过分配地址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