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29):
本人是维修新手,接触艾默生变频器很少,一般都是修修国产的,求大神指点一下
艾默生se系列,5.5kw,拆掉模块想测试驱动脉冲,不启动,启动方式用面板,端子都没有用,模块用的是fp50r12kt3,
启动不了,也不显示故障。

网友A:
可能有输出电压检测的原因。直接在驱动IC的输入脚,如A3120的2、3脚送直流信号也行啊,只要电流限在10mA以内。测量驱动IC输出电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