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30):
早上设备开机24V电源模块的稳压三极管炸了,三个主断路器的保险都烧了,可惜照片上传不了

网友A:
负载短路?

网友B:
有短路的吧

网友C:
开门红了。

网友D:
可能经常带载停送电,造成稳压管过压击穿而至。

网友D:
可能经常带载停送电,造成稳压管击穿而至

网友E:
 是负载有短路的地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短路?
没有短路和过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经常带载停送电,造成稳压管击穿而至
现场相同设备200多台,每次长时间停机,首次开机总会出现一个

网友F:
是不是现场特别潮呀?

网友G:
三个主断路器的保险,是断路器本身的保险、还是断路器前的保险?
长时间停机后出现的问题,可能与环境情况或潮湿相关。

网友H:
开门炮这叫!

网友I:
回复 楼主:
会不会是最早开的那一台会炸?

网友J:
现场负载有短路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现场特别潮呀?
现场电柜隔离的非常好,没有受潮的可能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三个主断路器的保险,是断路器本身的保险、还是断路器前的保险?
长时间停机后出现的问题,可能与环境情况或潮湿相关。
断路器本身的保险,现场是恒温车间没有受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会不会是最早开的那一台会炸?
统计了好长一段时间了,没有规律的

网友K:
应该属于电压较高加上电容质量稍微有点问题,于是............

楼主:
三个保险150A都少了

24V电源模块的稳压管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惨目忍睹!!
是啊 现在怀疑质量问题  已通知电气控制和采购部门暂停购买菲尼克斯的电源模块 现场直接采用西门子的替换

网友M:
引用 网友C:
开门红了。
电源短路,是一个应该避免的现象;应当分析、查找原因,尽量避免故障的再发生。
3楼回复,虽然可能只是随口言之,但显得过于轻松,与技术讨论的氛围不大相符合。

网友M:
引用 网友H:
开门炮这叫!
单独看,语言上并无不妥;但虽不失幽默,却稍显随意,不是很好。
我们大都是专业工作者,即使不是电气技术专业,也可能是技术工作者,或与之相关。

所以我个人认为,在面对技术问题时,应当保持有适当的严肃,具有适当的技术思维;
尊重自己的职业,显出适当的认真的态度,会更好。

虽然,不反对工作间隙的轻松和幽默。

楼主:
引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C:
开门红了。
电源短路,是一个应该避免的现象;应当分析、查找原因,尽量避免故障的再发生。
3楼回复,虽然可能只是随口言之,但显得过于轻松,与技术讨论的氛围不大相符合。
经验证没有短路和过载的问题,纯属产品本身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H:
开门炮这叫!
单独看,语言上并无不妥;但虽不失幽默,却稍显随意,不是很好。
我们大都是专业工作者,即使不是电气技术专业,也可能是技术工作者,或与之相关。

所以我个人认为,在面对技术问题时,应当保持有适当的严肃,具有适当的技术思维;
尊重自己的职业,显出适当的认真的态度,会更好。

虽然,不反对工作间隙的轻松和幽默。
其实工作中应该持有这份幽默

网友M:
引用 网友N:
……
其实工作中应该持有这份幽默

但这是在论坛,论坛不提倡类似的回复;
另外,我提到幽默一词,是为了缓和言辞,以尽量避免对回复者造成负面影响,而今后能够更好地发表意见。

网友O:
直流电源不是有短路保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N:
……
其实工作中应该持有这份幽默

但这是在论坛,论坛不提倡类似的回复;
另外,我提到幽默一词,是为了缓和言辞,以尽量避免对回复者造成负面影响,而今后能够更好地发表意见。
说话是门学问

网友P:
短路了吧?没保护吗

网友Q:
可能是控制方面的问题,吸收回路?

网友R:
在输出端加保险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在输出端加保险就好了。
输入端烧毁的 输出端没有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