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同一型号的产品为什么接线方式不同?是不是买到假货了?

楼主(2016-06-30):
同型号的产品接线方式不同,有点怀疑是假货,有谁能帮我解释解释吗?

网友A:
一个画有插接头,不是遇到李逵就是产品更新不同代的

网友B:
第一个是接插件类型
第二个是导线引出型
只是线的顺序不同而已,其他都一样

网友C:
厂家说明书。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不是意味着我要是配插接线的话,插接线的型号也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两个都是插接型的啊,没有引出导线。我以前的线只有3根线,接的是1,2,3.今天换个一个传感器发现用不了,检查才发现接线方式不一样,所以怀疑是不是买到假货了。

网友D:
不像假货,新老包装不同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意味着我要是配插接线的话,插接线的型号也不一样?
你的第一张图是接插件型,这个接近开关头和 线是2部分分开的,中间通过接插型式连接,要分开购买,接插件部位有标号1,2,3,4,其中1+,3-,4接负载,PNP型输出。第二张图里没用接插件直接是引出线可以直接接入电路,不需要再购买线插件,其中1棕接电源+,2蓝接电源负,3黑接负载,PNP型输出。

网友B:
回复 楼主:
仔细看了下图片,确实第二个也是接插件的,只是接线图上没有标明插头,不知道是更换了包装还是......

网友E:
嗯,2张图型号都是BI5U-M18-AP6X-H1141这个型号确实都是接插件型的,这是不带线的型号。而带线的型号后面是不带H1141的,也就是说BI5U-M18-AP6X才是带线的。但是第二张图的接线图看着又是带线的接线图,要不哪里来的“棕蓝黑”的线色呢?而第二张图和第一张图有2个区别(见图),这个还真不清楚是咋回事,难道是。。。?

网友F:
都是3线
就是图上有点区别
会不会是印刷出错了?

网友G:
按照常理,插件型的接线应该是第一种,而且线序是固定的

网友H:
图尔克的传感器不错的!常见的都是第一种接发 线的颜色定义都是一样的

网友I:
上次我们使用的一款德国巴鲁夫的光电开关,在购买时也出现了这种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也怀疑,果断退货。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害怕以后维修起来麻烦,包装纸丢了,谁知道是接123,还是接134.

网友J:
134的线颜色也不标

网友K:
有点奇怪 还是退了的好!

网友L:
不确定的话退了呗。

网友M:
一般接插器类型传感器,1+3-4输出,这个是标准的,

网友N:
按照图尔克型谱 H1141指的应该是传感器带有M12插头 更改接插件接线功能定义

这样要是备件的话那岂不是误人子弟 我觉厂商像这种插头针脚定义一般不会轻易改变

那怕要是改 负责任的做法也是一个重新定一个新型号才对 感觉是~~~~~可能性挺高

坐等LZ最后证实结果

网友O:
引用 网友E:

包装却有不同,这是在同一家买的啊,工人装错了也有可能哇~ 上次一个帖子 PLC不是没装电池么~!!

网友P:
你的那个插接头和传感器是一起买的么,如果用的老的插接头估计是不能用的啊。要换的整体换啊

网友Q:
这种接近开关听说好贵啊!

网友R:
注意两张图片的左下角。

网友S:
没看出什么接线方式不同啊!只是接线的引出方式不同

网友T:
回复 网友Q:
M18,检距5mm的,价格不贵的,不过相对国产同类产品价格贵了30%左右。

网友U:
我用手扫两个条形码都扫不出来,介意你还是用我们欧姆龙的吧

网友V(2016-12-23):
一个是接插件类型
第二个是导线引出型
只是线的顺序不同而已,其他都一样

网友W:
如果有产品样本,可以比对参看,并对照其性能描述(例如3楼给出的资料);有使用经验时,可能更容易辨别。

网友X:
遇到问题先问厂商。

网友Y(2017-03-05):
应该没有问题。产品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Z:
新老包装替换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