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30):
主要是电流互感器检测,问题是,互感器的周边电路如何?

网友A:
我的前一个本本有相关图纸,看一下是否还能开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前一个本本有相关图纸,看一下是否还能开启
谢谢啦!

楼主:
1、更换了一个驱动电源板,IGBT和CPU板仍然是原机。
上电、运行后,故障依旧。
2、经咨询驱动板卖家,让参数恢复出厂试试。
遂首先将原机CPU板参数复制到面板;然后用“ALLCL”参数将原机CPU板清除并恢复出厂;再将面板参数拷贝回CPU板。上电,运行,竟然OK!
3、奇怪了!这样复制来复制去,不还是原来的参数么?难道,CPU板里面,还有即可以清零又不被面板复制的参数么?面板复制也并不是将CPU所有的参数复制么?
4、另外,原客户车间一直在使用的变频器,参数能自己改变么?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的理解是,会不会因为原先机器报的故障锁存在变频器存储器里面了,需要通过ALL clear(非PR CLEAR)才能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