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30):
该如何设置呢?因为别的牌子的 厂家来都是已经设置好了  打开主电源 就直接调速就可 。。英威腾必须要先去按下run才可调速。求教高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该如何设置呢?因为别的牌子的 厂家来都是已经设置好了  打开主电源 就直接调速就可 。。英威腾必须要先去按下run才可调速。求教高手

没用过英威腾的纯来瞎说的:英威腾总能设置端子运行吧,把端子上的运行短接不就是先开电源就启动了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该如何设置呢?因为别的牌子的 厂家来都是已经设置好了  打开主电源 就直接调速就可 。。英威腾必须要先去按下run才可调速。求教高手

没用过英威腾的纯来瞎说的:英威腾总能设置端子运行吧,把端子上的运行短接不就是先开电源就启动了么。
说的很明白了,不过有些变频器会默认设置的上电不运行的

网友C:
可以的,看哪个系列,可以把com与S1短接,参数里设置一下就行了。

网友D:
CHF100的只能像3楼说的那样短接com和s1端子了。

网友E:
仔细看看说明书里的有关接线和设置。

网友F:
基本的端子控制了

网友G:
最好不要上电运行,用久了会坏冲电电阻,有时还会使其他器件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