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能上,不能下

楼主(2016-06-30):
工地施工电梯只能上,不能下

网友A:
以我搞机床的经验来判断,下限位断路了。

网友B:
正反转,看下控制回路的条件。

网友C:
看图纸哪里出断点都有可能,还是要结合现场查线路,先按一楼方法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查了,下限位通路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查了,下限位通路正常
那就好好对着图纸查了,没有理由拿着图纸还查不出原因的。

网友D:
这样一张图纸,你没有先进行检查,直接让人解答,估计没人能一下回答出来的。

网友E:
查查ZH转换开关吧。

网友F:
有图纸就顺着回路查呗。

网友G:
只有一张图纸的话,从只看的话哪里都有可能。楼主提供的条件越多会更加利于分析

网友H:
转换开关?
下限位回路检查!

网友I:
能上不能下,就差下降控制的那一路,找出不工作的故障点。可以分段查。

网友J:
这种问题简单的,楼主心静下好好查下。

网友K:
主电路有没有查,接触器是否完好,接头是否有松动。看你电机好像是抱闸制动,有没有抱死。然后是控制回路,看看是什么问题。还有就是限位器有没有锈死,我之前修行车,限位器是好的,但是生锈了,导致不动作。希望能帮到楼主

网友L:
呵呵,楼主一语惊人。有图纸慢慢查吧。不是很复杂

网友M:
如果真只属于他们,那就修不好了

网友N:
顺着kj线圈回路查。

网友O:
转换开关和下限位是好的,那就查互锁。

网友P:
可以用临时段解法来分段测试

网友Q:
往下走电机有反应吗?

网友R:
有可能缺相了

网友S:
看了图,就那么几个地方,应该很好查的。

网友T:
一般是下限位开关异常或者线路断线,其余就剩下下行接触器线圈挂了

网友U:
我想知道你查过没是主电路问题,还是控制电路有问题

网友V:
引用 网友R:
有可能缺相了
缺相会导致,能上不能下么?

网友W:
看来有高手啊!佩服佩服!

网友X:
应该是限位吧

网友B:
楼主搞定了要回来分享一下哦,不然这事就有头没尾。

网友Y:
现场挨个点测量!有图纸这个还搞不定?

网友Z:
看一下下限位开关,主令开关上的接线是不是掉了

网友AA:
考虑到楼主说能上不能下,如果楼主是按的SA1即机顶盒上升按钮操作上的话,那么下降接触器不动作就只有3个位置,一个JA1即下降按钮接触不良或者坏了,第二个XLJ即下限位开关,第三个KS-T1即KS接触器的断电延时触头,还有之间的连线是否有断路。顺便提下,有的限位开关虽然开关是好的但里面的线有没有断路。

网友AB:
勉强符合的。

网友AC:
下限位及线路检查下
我还以为说升官

网友T:
引用 网友R:
有可能缺相了
缺相的话一般都是往下降而不能上升:因为缺相力矩下降且升降装置本身的重力会导致电机往下降方向运行

网友AD:
看下的线路顺着找

网友AE:
有图应该好查

网友AF:
从按钮到接触器都仔细检查一下,看看接触器的线圈是否良好。

网友AF:
看看按钮是否良好,都应该仔细检查的。

网友AG:
正反转控制部分

网友AH:
很形象的比喻

网友AI:
有可能下限位坏了!

网友AJ:
找到下降回路,依次查下来基本就能找到问题了

网友AK:
基本就是辅助接头的问题,看看吧

楼主:
下行时,刹车接触器吸合,不能下行时,刹车接触器就不工作……向上行时停车时振动比较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