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30):
欧姆龙C200H,已经加通讯模块,型号C200H-LK201-V1 ,但是淘宝上9针RS-232C口的电缆型号为XW2Z-200P-V的电缆是9针的,我电脑是USB口的,如果买根9转USB的数据线连接上,能用吗?

网友A:
200H的数据线我有,上海找我就是,远了不行

网友B:
可以连接上

网友C:
需要usb转换是真的,能不能联上看买的那根线

网友D:
PS221仅仅是一个扩展的电源模块;
你的主机CPU呢?

网友E:
楼主你不能直接买一根从LK201-V1通讯模块的25针直接连到电脑USB口的通讯线吗。如果硬是要通过232来转,估计也是可以的吧,某宝上买个国产线,问下卖家,估计装个驱动应该能用。

网友D:
呵呵;连到扩展电源上,难不成想读电源的参数??

网友F:
连线方法见图,需外加一根USB转换线,我用30元的线也可以搞定。
但是,Z版说了,你的主机呢?

网友D:
呵呵;根本不是线的原因;
这个模块必须插在CPU那块底板上;

网友B:
看来模块还不会用的

网友G:
这个电源装右边啊,楼主放张PLC全图上来!

网友D:
大惊小怪;
C200H的本身电源/CPU就在最右边;
模块安装槽也是从右向左开始0 1 2 3 4 5数的;

楼主:
有主机,这个可以用手动编程器

楼主:
这张清晰点

楼主:
我按照这张图焊几根线,就可以使用吗

网友D:
对的;
但LK201必须插在主机所在的底板上,而不是扩展底板上;

网友A:
C200系列数据线,跟CPM1A、CQM1**等通行
--------------------------------------------------------
C200H用过没?在这瞎回;
C200H只能通过模块与电脑通讯,CPU上的二个通讯口都是手编器用的,手编器和CPM1A、CQM1通用倒是真的;
从C200HS开始,CPU才直接可以与电脑联机;
当然之后的C200Ha(包括C200HE/C200HG/C200HX)更可以了;
         ZCMY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对的;
但LK201必须插在主机所在的底板上,而不是扩展底板上;

好像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系统挺大,好像用了很多高密单元。
因其用的是C200H-PS电源,太老了,如果是C200HW,早就回复了。
再说,如果不能用,设计者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

网友D:
呵呵;C200H-ID25 OD215拆下一个就行了;读好后换回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200系列数据线,跟CPM1A、CQM1**等通行

C200H用过没?在这瞎回;
C200H只能通过模块与电脑通讯,CPU上的二个通讯口都是手编器用的,手编器和CPM1A、CQM1通用倒是真的;
从C200HS开始,CPU才直接可以与电脑联机;
当然之后的C200Ha(包括C200HE/C200HG/C200HX)更可以了;
         ZCMY
也许高说的数据线是后来常见的标准数据线(五芯的),有了这线,OMRON挂C的PLC通吃,一部分触摸屏也行,秘密h版有透露。
C200HCPU上的二个通讯口都是手编器用的-----下边的长口安装上不同的模块有不同的功效,比如LK201就可以与计算机通讯。

网友C:
C200H,C200HS都必须要做I/O登记后,CPU才能正常工作。
原设计者将LK201装在扩展,(虽然资料说可以,但没有这样用过),楼主可以试试,大不了按Z版,将CPU旁边的模块拆下,读出程序及所有数据做备份。

网友H:
买一根CⅠF02编程电缆从编程口连接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H:
买一根CⅠF02编程电缆从编程口连接就行。
是C200H,不是其他
Z版要打pp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H:
买一根CⅠF02编程电缆从编程口连接就行。
又一个不懂瞎指挥的;
已经说的很明白了,C200H的那个口形状是可以插上CIF02的头,但绝对是联不上的;
从C200HS开始才允许使用这个口来联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