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30):
今天从设备上拆下一个桥堆型号是 kbpc30-10  用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的结果 +对~ 533  533 反接无限大  -对~527   540 反接无限大  + - 1212  其他都无限大    这些显示该桥堆是好的是吗? 可是我通6.3v电用万用表直流测量输出电压是33v  反复试了好几次都是一样的  还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我哪里错误 谢谢

网友A:
万用表是坏的:鉴定完毕

网友B:
可是我通6.3v电用万用表直流测量输出电压是33v,6.3V整流后变成33V?

网友C:
可测量已知电压看看;
或者,用适当的二极管组成桥式整流看测量结果。

也可换一块表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鉴定太简单没说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C:
3块数字的就一块能测量准确  一块指针的测量准确  我想问的是数字的万用表是不是不能测量脉动的直流呢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像和数字万用表有关系  并不是万用表坏了 因为测量其他的都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测量已知电压看看;
或者,用适当的二极管组成桥式整流看测量结果。

也可换一块表试试。
      既然想参与就应这样

网友E:
应该是表有干扰之类的问题造成的,6.3的交流不会出来30多伏的直流电压,不会高于10伏。

网友F:
使用指针式万用表,或接入6.3v指示灯,可能是脉动直流与数字万用表积分式采样方式叠加造成的。

网友G:
你待上负载量,可能就正常了,同意九楼的说法。

网友H:
从你量得结果看桥堆我觉得应该是好的。另外如果你输入的确实是6.3伏的交流电压,而量得的是输出33伏直流电压,那么可以先给输入端再通220V交流电,看直流输出多少,如果还是偏差很大,估计是万用表直流档坏。另外有些国产的很便宜的杂牌万用表有些不常用档位很垃圾,特别是在弱电精准测量和抗干扰方面特别离谱,其实如果要求不是很高的话普通测量我们国内的胜利和优利德的低档万用表还是挺皮实的相对也比较准确。

网友I:
桥堆应该是好的,只是数字万用表测量时有干扰。

网友A:
“桥堆型号是 kbpc30-10,通6.3v电用万用表直流测量输出电压是33v”
6.3v整流最高峰值6.3*1.414-(0.5~0.7),
我说鉴定你的万用表坏了
这么说你服气了吧

网友J:
没看明白怎么回事。建议使用指针万用表测量这些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桥堆型号是 kbpc30-10,通6.3v电用万用表直流测量输出电压是33v”
6.3v整流最高峰值6.3*1.414-(0.5~0.7),
我说鉴定你的万用表坏了
这么说你服气了吧
你这“6.3v整流最高峰值6.3*1.414-(0.5~0.7)”是什么意思?
到底是说6.3V整流后的最高峰值还是说万用表测量的数值?
对于楼主所说的50HZ的正弦波单相桥整电路不加电容等其他元器件来说:
1,6.3伏的输入电压最高峰值约为6.3*1.414,你后面的“-(0.5~0.7)”是什么意思?
2,如果是万用表量到的值即有效值即为峰值6.3*1.414再除以1.414,即为6.3伏。你后面的“-(0.5~0.7)”又是什么意思?
你到底是怎么鉴定他万用表坏的?你要让人服气也得说明白说清楚呀,对不?

网友C:
我不大记得万用表的检测原理了,那时也主要只是为数不多地使用过指针表。
既然遇到了这个问题,在确认万用表电池容量足够、测量方式正确的前提下,可根据检测原理试作分析,看能否得到合理的解释;
还有,看看与万用表的型号等有无关系;干扰等情况,亦可考虑。

有遇过类似现象的朋友,也可谈谈。

网友K:
加上负载,在测量。

网友L:
接个几百U的电容再测。

网友M:
引用 楼主:
今天从设备上拆下一个桥堆型号是 kbpc30-10  用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的结果 +对~ 533  533 反接无限大  -对~527   540 反接无限大  + - 1212  其他都无限大    这些显示该桥堆是好的是吗? 可是我通6.3v电用万用表直流测量输出电压是33v  反复试了好几次都是一样的  还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我哪里错误 谢谢

灌水,尽量把你们绕晕:
1、kbpc型号的桥堆里面除了4个二极管外没有任何电阻同意就往下看;
2、用二极管档测得的数值不是电阻值(参考第1点以及该档的功能),是二极管的正向压降,那小数点呢,不显示了还是故意不写?这块万用表该不该扔了自己决定;
3、“测量的结果 +对~ 533  533 反接无限大”,如无特别说明这表示的就是红笔接在桥堆+端黑笔接在~端,这个结果与常规截然相反,到底是红黑笔插反了、桥堆标识印错了、还是这块万用表逆天了?我个人认为最不太可能的是楼主记忆或者表达出错了;
4、当数字表测量值严重偏大时,先检查表内电池是不是该换了,电池电压越低测量值就越大,其原因凡是玩过单片机AD转换的就能明白,没玩过的怎么解释也很难理解;要是电池还正常就直接把万用表砸了吧;
5、用数字表测量整流后的空载脉动直流电压,往往比理论上按公式计算的最大值还要偏大,与指针表一对比便知;
6、前面有个写出电压减去0.5~0.7,那就是输出电压的最大值要减去二极管的正向导通压降,理论上所有书本几乎没提到过这个压降,全部是人云亦云地讲加有滤波电容后的输出电压等于根号2乘以有效值,不知者甚多;
7、这里所提的数字表仅限于“价廉物美”的大众化万用表;
8、还没被绕晕的请继续在里面再绕多几圈。

网友M:
我自己都绕得半晕乎了
6、桥式整流,要减去两个二极管的压降。

网友N:
就是桥式整流吗,那应该是输入电压*0.9等于输出直流电压,除非有滤波电容

网友O:
接上负载试下,最好加个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