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01):
如题,谢谢!面试时碰到这个问题,无从下手

网友A:
插补功能,应该可以

网友B:
呵呵;你用的哪款PLC ?有没有配定位模块?

网友C:
要带圆弧插补的PLC。

网友D:
Q系列L系列直接选用定位模块(L系列本体定位不能圆弧插补),FX据说可以选用带插补的定位模块,但是实在不好说档次与效能

网友E:
考官要考的楼主的数学能力,即如何去计算椭圆上的每个点的坐标位置。

直接回复用定位模块的基本都是被考官过滤掉的。

网友F:
估计面试的题目没有这么简单的,应该还会附带硬件结构的,因为PLC控制器做运动控制,是看具体硬件型号的。
既然是面试,顶多就是考你对厂家推出来的功能有没有了解和接触,直接使用支持运动控制的编程软件指令集进行编程即可。

网友G:
什么岗位考这个问题? 说使用定位模块他不会满意的话,难道还要说算法呀

网友H:
这个问题主要就是问算法吧

网友I:
肯定是问如何计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三菱fx2n-20gm吧!面试的人说前面有个人做的很快。可是我都没有用过插补功能,真心不会

楼主:
回复 网友E:
人家是给规定时间要写程序出来啊!忽悠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要写程序!头大

网友J:
引用 楼主:
要写程序!头大

要现场写这玩意??逗你玩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J:
呵呵,不好说!

网友F:
引用 楼主:
要写程序!头大
单单控制三轴做圆弧运动而已吧,直接使用运动控制指令集驱动三个伺服马达驱动器输出即可,有的模块直接支持插补运算,使用相关命令即可。

网友K:
如果考官不让用运动控制器和三菱定位模块,只用PLC程序编程呢?
可以以如下思路设计:
1.了解椭圆:根据大轴长和小轴长可先确定二个同圆心的大圆和小圆。每转一角度作大圆正弦为X1与小圆余弦为Y1.
2.设定一定的频率X与Y同时局部锯齿式移动,(只要角度足够小,是看不出锯齿的)。
3,然后再转下一角度,得X2,Y2......
关键:
1.椭圆有二大弧和二小弧,如果每转角度一样时,大弧和小弧上的走速会不一样,可设计不同的增角以解决。
有人说会有锯齿,其实只要是二轴移动的任何圆弧都有锯齿的,不管是定位模块还是运动控制器,只是每转一角度的角度足够小就能得到相对准确的圆弧。

楼主:
回复 网友F:
哥做过类似案例吗?不过我已经失败了!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K:
每转一个角度做大圆的正弦x1和小圆的余弦y1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L:
现场编程遇到过,不过没考的这么清楚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如果考官不让用运动控制器和三菱定位模块,只用PLC程序编程呢?
可以以如下思路设计:
1.了解椭圆:根据大轴长和小轴长可先确定二个同圆心的大圆和小圆。每转一角度作大圆正弦为X1与小圆余弦为Y1.
2.设定一定的频率X与Y同时局部锯齿式移动,(只要角度足够小,是看不出锯齿的)。
3,然后再转下一角度,得X2,Y2......
关键:
1.椭圆有二大弧和二小弧,如果每转角度一样时,大弧和小弧上的走速会不一样,可设计不同的增角以解决。
有人说会有锯齿,其实只要是二轴移动的任何圆弧都有锯齿的,不管是定位模块还是运动控制器,只是每转一角度的角度足够小就能得到相对准确的圆弧。
理论可以,实际编程有试过没?

网友M:
这么给你说吧,这个圆也好椭圆也好,无非就是XY轴直线插补或者圆弧插补的应用。一般人考验你这个要得不是结果而是你的解答思路。画圆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在做解方程的工程,圆是无数个解的体现。好好回忆原来学的数学吧。

网友N:
不会让楼主现场写段程序吧

网友O:
引用 网友D:
Q系列L系列直接选用定位模块(L系列本体定位不能圆弧插补),FX据说可以选用带插补的定位模块,但是实在不好说档次与效能
三菱FX3u-20SSC-H定位模块有插补功能,走光纤通信的,定位数据和Q系列的一样有600个数据,速度和精度功能和QD75MH2差不多吧,听三菱供应商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M:
恩,我感觉也是考思路而已,因为他先口头问了我怎么做

楼主:
回复 网友N:
就是现场编啊,因为我没有做过这种项目,而我回答的时候说这个不难,所以他可能真的想试我了

网友P:
有点难啊

网友Q:
用脉冲中断  一个脉冲走一点点位置  然后通过运算计算  比如说圆的 公式是X平方+y平方=r平方  把XYZ  用寄存器表示    然后运算做比较  看值是大于零还是小于零 来驱动伺服是往哪边走!

楼主:
回复 网友Q:
圆的计算式知道,这椭圆表示没有画过

网友Q(2016-08-05):
回复 楼主:
椭圆的也有!

楼主:
回复 网友Q:
指条明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