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6-07-01):
我们老厂的sew电机控制器均采用6se7016变频器控制,但搬入新厂区发现变频器变样子了――用直流逆变成交流电,然后再控制电机――品牌为西门子,那么问题来了,这种控制方式好于交流变频器吗,是否故障率很低

网友A:
变频器不也是交-直-交吗?

网友B:
变频器不都是交流吗?

网友C:
这是电源共用系统,所有的变频器通过直流母线由统一的一个直流电源供电,道理都是一样的。

网友D:
西门子的产品:最喜欢起火的自动化控制元器件,全球只此一家夺冠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西门子的产品:最喜欢起火的自动化控制元器件,全球只此一家夺冠

你不要和大众车主一样,要认命!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西门子的产品:最喜欢起火的自动化控制元器件,全球只此一家夺冠
你不要和大众车主一样,要认命!
我现在这家公司,一个西门子毛都不准采购,我就是因为这个才转职过来滴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西门子的产品:最喜欢起火的自动化控制元器件,全球只此一家夺冠
最喜欢起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