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01):
公司一台小型焊接设备,此设备用于汽车制造行业的一个工序,把不同厚度的板材焊接一起。设备由上料、拼料、精确定位、焊接、出料在线监测、自动堆垛动作流程。此设备以三菱Q25HCPU为主站通过CCLINK CAN总线、以太网组态不同设备厂家整合一体,协同作业。其中应用最多的还是CCLINK网络,站点超过60个。
程序CCLINK网络结构如下
下面逐步介绍一下上料机械手
日本nachi
一个4个机械手通过CCLINK通讯组成连贯生产
主站CPU Q025H
各种功能模块

楼主:
日本IAI伺服缸用于精确定位也是CCLINK通讯
一个付电柜有运动CPU
伺服系统介绍一下 有两个系统组成 MR-J3系列用于一般定位用。全部是光纤通讯没有把光纤放入线槽看起来有点乱的样子
MDS-C1系列用于CNC加工级别的精确定位和MR-J3不是一个档次。激光焊接走的是直线要求非常高。
触摸屏也是三菱的 还有视频接入口 激光焊接时可以看到图像
下面是CCLINK模块每个机械手上的真空吸盘控制全部是CCLINK模块这种和灰色的CCLIK模块不太一样
还是CCLINK模块模拟量输入输出也有 只要是远程IO点全部是CCLINK模块。日本的东西就是小巧精致些。西门子的相比就庞大多了
别的地方还有很多模块我就不一一上传了基本都是这样

楼主:
设备生产现场一些图片,设备生产中
德国通快激光发生器,也是走的CCLINK设备生产中无法打开柜门
生产现场别的机组一些CCLINK的应用不做一一介绍了大家看看吧!
还是CCLINK 光纤之类的

网友A:
那智机器人还是不错滴,奇瑞跟那智是合作

网友B:
用到了Q25的,好大的CPU,好全的产品,看到了好几种通讯模块。

网友C:
好多图片啊,似乎知道什么是CC-link了,汽车产线就是大.

网友D:
CC-LINK 64站还要区分 IO站 设备站 智能设备站 用起有点小烦恼 也许是我用的少不习惯吧

网友E:
楼主的设备大型啊,几乎三菱的都用到了,有的学了

网友F:
回复 楼主:
两块CPU在一个基板上,左起第二个做什么的,没见过

网友G:
整个控制比较复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运动CPU 控制伺服电机的底部有光纤通信口,图片中MR-J3 连接都是光纤连接的A接B B接A 链式连接 三菱也有专门伺服控制调试软件可以组态硬件

网友F:
回复 楼主:
谢谢解答,没见到过!学习了

网友H:
有木有源程序啊楼主发出来学习学习

楼主:
怎么发程序都是日文版的。也看不到编程思路

网友I(2016-08-04):
楼主的设备好多,抽空写个案例啊,不然就太可惜了

网友J:
哗,好复杂啊,如果有故障怎么排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