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01):
哪位给普及下电磁离合器的知识啊,谢谢

网友A:
电磁离合器是靠线圈的通断来控制接合与分离,线圈通电时产生磁力吸合“衔铁”片,离合器处于接合状态;线圈断电时“衔铁”弹回,离合器处于分离状态,可在主动部分运转的情况下,使从动部分与主动部分结合或分离。
用专用控制器还可以调节“力”的大小

网友B:
在配合图就好了。

网友C:
(1)结构认识(摩擦片式电磁离合器):电磁离合器的结构图如图1所示。主要由激磁线圈、铁芯、衔铁、摩擦片及联接件等组成。一般采用直流24V作为供电电源。

(2)动作原理分析:主动轴1的花键轴端,装有主动摩擦片2,它可以沿轴向自由移动,因系花键联接,将随主动轴一起转动。从动摩擦片3与主动摩擦片交替装叠,其外缘凸起部分卡在与从动齿轮4固定在一起的套筒5内,因而从动摩擦片可以随同从动齿轮,在主动轴转动时它可以不转。当线圈6通电后,将摩擦片吸向铁芯7,衔铁8也被吸住,紧紧压住各摩擦片。依靠主、从动摩擦片之间的摩擦力,使从动齿轮随主动轴转动。线圈断电时,装在内外摩擦片之间的圈状弹簧使衔铁和摩擦片复原,离合器即失去传递力矩的作用。线圈一端通过电刷和滑环9输入直流电,另一端可接地。
作用:电磁离合器是一种自动化执行元件,它利用电磁力的作用来传递或中止机械传动中的扭矩。
类型认识:根据结构不同,分为摩擦片式电磁离合器、牙嵌式电磁器、磁粉式电磁器和涡流式电磁离合器等

网友D:
网上搜搜应该这方面的介绍少不了。

网友E:
3楼的很详细了,都是大同小异的,干式、湿式,单片、多片,直流、交流等等。

网友F:
每次买电磁离合器,从来没有拆开过

网友G:
这玩艺工作原理比较简单的,楼主百度一下就好了

网友H:
嗯,3楼的介绍基本是普及了电磁离合器的知识。关键是电磁离合器的种类,不同的种类,应用场合也不同。尽管原理是相同的,但离合器的功效有区别。应用场合有区别。

网友I:
如果求科普的话,网上有的是啊。

网友J:
不妨说说什么设备。

网友K:
楼主准备用在什么设备上呢?

网友L:
若只是看电气原理图,可简单理解:
电磁离合器线圈通电,主动轴与从动部分连接,带动有关机构动作;线圈断电,主动轴与从动部分脱开,相关动作停止。

网友M:
好的,这个没有用过,楼主提出,我在网上学习了下,涨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