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画出下图的几个小波形图呀?

楼主(2016-07-01):
如下图的电子时钟的组成一部份的波形图是什么样的?

网友A:
50hz的正弦波,变成方波

网友B:
很基础的东西了,50Hz正弦波——50Hz方波(占空比不足0.5)——整形改善占空比——1Hz的方波(占空比0.5)。
顺便再告诉你,既然接了分频电路,整形那部分就是多余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很基础的东西了,50Hz正弦波——50Hz方波(占空比不足0.5)——整形改善占空比——1Hz的方波(占空比0.5)。
顺便再告诉你,既然接了分频电路,整形那部分就是多余的。
高手啊,外行表示看不懂
不
想
安
于
现
状
就
硬
着
头
皮
披
荆
斩
棘
、

网友D:
回复 网友A:
厉害,我都没看懂。

网友E:
这个看不懂,说明模电数电的基础课没学会。
整形电路还是有必要的,起码分频器输入可以是规规矩矩的脉冲方波。而且加个触发器,也是举手之劳的事。我过去使用一个三极管做正弦波变方波,然后再说后面的分频处理。那时候,集成电路比较贵的,三极管便宜。嘻嘻。现在集成电路已经很便宜了。
这个电路,过去大量使用于二次仪表的显示器开门控制(每秒刷新一次显示值)。利用50Hz电网的频率,虽然精度不高,但却稳定。比晶振可靠。现在的晶振电路,想必已经很成熟了。过去不行,晶振总是坏。导致显示器显示不正常。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说 ,我也想知道 是第一个与非门,第二个与非门 和 交叉藕合后 这三个地方的波形各是什么样的吧 ?

网友F:
二楼水平挺高,佩服。

网友G:
从数字上看,50÷10÷5=1,不知可否这样理解。

网友A:
回复 楼主:
非门实际就是个比较器大于2.5伏出低,小于出高。交叉那个就是个RS触发器

楼主(2016-12-01):
回复 网友B:
问过老师了,整形电路一定要,才会让这个分频电路工作更加稳定!

  为什么国产有些产品不可靠,就是因为偷工减料才会发生不良现象

网友D:
回复 网友E:

网友E:
模电数电,是从事自动化与驱动专业工作的基础。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专业门槛,想入门,必须要迈这个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