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01):
 开机报P.OFF故障,面板显示母线电压560V,正常。屏蔽缺相保护后正常,确定是缺相检测电路故障。取消屏蔽,短接缺相检测小板上的光耦3-4脚后,故障码消失。取下小板挨个检查原件未发现明显损坏的原件,各电阻阻值正常,代换电容和光耦后试机,故障依旧。
 为什么小板上没有损坏的原件,短接光耦后故障消失?看来后面的检测电路正常工作的呀,再一次检查小板,确认没有问题。
  只能往后查了,接着转战驱动电源板。测量端子5V正常,短接后为接近零,正常。驱动板上非常简单,两个电阻一个电容。发现R16的电阻值由10K变为不到1K,代换后一切正常。附上电路图。(最近开始学用电脑画图)

网友A:
电阻的阻值也会变小吗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贴片电阻阻值确实是会变小的,碰到过好几次

网友C:
变小是有可能,常见的是变大

网友D:
我在维修时也碰到过电阻阻值变化的情况,还不只一个,都是贴片的 谁能告诉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E:
三相整流的规范画法

网友F:
楼主的维修思路清晰,谢谢!

网友G(2017-08-11):
有台英威腾CHF11KW 上电继电器不吸,显示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