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01):
配电箱里用了空气开关,还需要在火线上装保险丝吗

网友A:
这个就没必要了吧

网友B:
重要设备及安全有要求的要装可以防过载烧保险并跳闸防带故障重合闸

网友C:
例如变频器要求加装快熔

网友D:
没有特殊要求的就不必装了。

网友E:
有空开了,保险丝、刀闸都没必要再有。快熔对于可控硅的四象限控制,要有(必须要有),而仅仅整流就可有可无了。

网友F:
可以不用装了!
如果有特殊要求就按要求来吧!

网友G:
除了有特殊要求的场合 保险没必要装

网友H:
如果是一个空开供电所有的设备,比如PLC,开关电源,控制箱或者控制柜照明,接触器或者直接市电供电的传感器,有时候需要加装保险管电路针对性的进行保护。

网友I:
没必要了,空开就是换保险丝来的

网友J:
这个 可以取代保险丝

网友K:
有的得根据配电要求来做

网友L:
估计没多大必要。

网友M:
我们用的设备控制也是既有断路器又有保险,网上查的资料总回路上一般用断路器,分支上可加保险,需要快速切断电路的场合也应加保险

网友N:
如果是一次配电箱还是要装熔断器,到后面的可以不装。

网友O:
看你的负载是干啥的

网友P:
是啊,的看你柜子的用途了吧,一般情况下就没必要了吧

网友Q:
一般不需要

网友R:
这种肯定是有特殊要求的除外。一般就空开就行了。

网友S:
不太严格的话就不用了吧

网友T:
看你电路中的具体应用吧。比起以前是用的少了

网友U:
配电箱看情况吧,通常要装隔离电器。

网友V:
在安全级别考虑的情况下还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W:
感觉是没有必要了,是不是怕空开跳不开。

网友X:
无特殊要求就不要装保险丝了。

网友Y:
安规程规定,一般指三相,空开上侧需要一个刀开关,就是在停电时有一个明显的断开点!

网友Z:
我是没有再用过

网友AA:
根据电路的实际情况吧!,我控制回路一般都再加上保险丝……

网友AB:
一般设备就不用装了,如果是比较重要设备建议保留

网友AC:
我反正是一般比较任性的不装了

网友AD:
现在一般都不装了,要求用是因为要一个明显的断开点,而且断路器有的时候可能没有完全断开。

网友AE:
直流驱动电源必须安装快速熔断器,钱多的例外

网友AF:
没特殊要求可以不装。

网友AG:
空气开关由于种种原因,有时会发生拒动和和缓动现像象。这是很可怕!和危险的!须知现在75%的电气火灾事故,都是因为空气开关拒动造成的。所以装了空气开关后,还是要装保险丝的。但保险丝的缺点是要人工更换。所以现在又有一种新产品开始上市,叫作自复式电子保险器。自复式电子保险器又分综合电子保险器,谓之“防电强”,(集防雷电、防过压、防过流、防短路、防漏电于一体。其高速断路特性,确保过压无损、短路无火花、触电无感觉。)和单功能保险器。规格从0.5A到30A都有。

网友AH:
没有必要的,哥们

网友AI:
引用 网友Y:
安规程规定,一般指三相,空开上侧需要一个刀开关,就是在停电时有一个明显的断开点!
现在许多空开已有隔离功能

网友AJ:
我们机器是2p63A空开下面是2个32a保险丝用于2块加热板。。。

网友AK:
怎么说呢,我就没用过保险。重要控制在的回路有保险当然最好。但现在保险这东西越来用的越少了。是现在的东西大多有自我保护功能,质量也越好。故障低了很少。

网友AL:
一路负载就不必要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