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01):
按下急停按钮切断电源比较好,还是按下后让plc停止所有输出,但是不断电。哪种使用方法好?

网友A:
一般应该是断电

网友B:
急停按钮都是断开动力电源而不断开信号检测电源,例如变频器只是断开主回路电源即可保证不会动作,但是气缸驱动器件需要急停的话必须采用3位五通类型电磁阀,而且根据需要采用中间气路开放式(水平动作)或者封闭式(垂直运行或者倾斜运行)

网友C:
全部断电没有必要。

网友D:
安全性来讲是断开电源,只是觉得这样突然断开电源不利于程序的调试,所以我一般都是讲急停按钮接人plc的输入端,以此来复位输出

网友E:
急停按钮,系统不要断电,但所有的传动部件一律使能禁止(运动部件)。比如,变频器的输出断电,电机和执行器断电,而系统不要断电,特别是智能控制器,比如,PLC,变频器,直流调速器、伺服控制器等,不要断电。

网友F:
急停有些将急停信号输入到plc输入站,也有断开plc的输出公共端子,还有直接电源用接触器断开的。

网友G:
直接断电

网友H:
断电的不多!
切断控制回路的多些!

网友I:
断电后一些电机会不受控的自由停车,而且时间可能较长,就没有急停的目的了。反到是让变频器控制电机快速停车起到了急停的目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E:
急停按钮,系统不要断电,但所有的传动部件一律使能禁止(运动部件)。比如,变频器的输出断电,电机和执行器断电,而系统不要断电,特别是智能控制器,比如,PLC,变频器,直流调速器、伺服控制器等,不要断电。
版主说的很全面了,一般来讲断开控制电源后这些都不会动作了,这也是常规做法

网友K:
回复 网友J:
很少见到断开电源的,基本都是断开输出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B:
急停按钮都是断开动力电源而不断开信号检测电源,例如变频器只是断开主回路电源即可保证不会动作,但是气缸驱动器件需要急停的话必须采用3位五通类型电磁阀,而且根据需要采用中间气路开放式(水平动作)或者封闭式(垂直运行或者倾斜运行)
这个说的在理。

网友B:
信号检测与警告之类,这些都是不能断开其电源的!!
一旦断开就没法知道异常原因

网友M:
断电不科学。

气动设备,都是断开气总阀。

~~~~~~~~~~~~~~~~~~~~

急停到PLC,急停动作就禁止输出。

维修电工路过

网友J:
回复 网友K:
我说的是控制电源!!!控制电源

网友N:
急停信号进入PLC,复位输出

网友O:
控制电源也不建议切断,因为PLC是精密的CPU芯片电路,可以使用信号发令机构对其进行一切任何目的的控制,无需断电复位所有的内部数据。

网友P:
如果是plc的,就是停信号,如果就是单纯的控制回路,也就是个停止按钮。

网友Q:
从人的安全角度讲 断电是正确的!

网友R:
这个看情况 看机器设计 严格意义是要断开控制回路的。 让传动设备停止。

网友S:
急停就是为了安全考虑按下急停所有运动部件全部需要切断电源

网友T:
个人认为急停就应该断电的。

网友U:
一般都是接入PLC输入端来做控制!

网友V:
紧急停车按钮的设置首先考虑的是人身的安全然后是设备的安全,就是说按下急停,设备应能够安全停止运行,保障人身安全,设备安全的连锁和电源正常运行。

网友W:
动力电源全断就好了

网友X:
我感觉这个得依控制的设备,和现场工艺定。

网友Y:
让PLc停止就可以了

网友Z:
断PLC输出模块的电,报警也做上

网友AA:
引用 网友B:
急停按钮都是断开动力电源而不断开信号检测电源,例如变频器只是断开主回路电源即可保证不会动作,但是气缸驱动器件需要急停的话必须采用3位五通类型电磁阀,而且根据需要采用中间气路开放式(水平动作)或者封闭式(垂直运行或者倾斜运行)
两位五通的电磁阀也可以保持断电前的动作啊

网友AA:
回复 网友F:
急停接入输入点不太可靠

网友AB:
断电才是急停的本来意思。

网友AC:
急停开关应该切断控制电源...

网友E:
哈哈,讨论的热闹。我觉得最好是以一个具体的系统,来讨论急停开关的逻辑控制,才有针对性。泛泛的讲,乱。

网友AD:
版主说的很好,一般都是那样子的。

网友AE:
还是切断电源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A:
引用 网友B:
急停按钮都是断开动力电源而不断开信号检测电源,例如变频器只是断开主回路电源即可保证不会动作,但是气缸驱动器件需要急停的话必须采用3位五通类型电磁阀,而且根据需要采用中间气路开放式(水平动作)或者封闭式(垂直运行或者倾斜运行)
两位五通的电磁阀也可以保持断电前的动作啊
那个:一旦气缸压住你的话,两位五通的电磁阀一直会把你压死才算数

网友A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A:
引用 网友B:
急停按钮都是断开动力电源而不断开信号检测电源,例如变频器只是断开主回路电源即可保证不会动作,但是气缸驱动器件需要急停的话必须采用3位五通类型电磁阀,而且根据需要采用中间气路开放式(水平动作)或者封闭式(垂直运行或者倾斜运行)
两位五通的电磁阀也可以保持断电前的动作啊
那个:一旦气缸压住你的话,两位五通的电磁阀一直会把你压死才算数[/qu
你这也么一说,两位五通电磁阀就没有用了

网友B:
急停开关,一般都是将生产线动作完全冻结在当前工作状态,当然这个是理想状态,一般平面最好是保持自由状态,因为急停一般是压住人员或者设备损坏,平面动作保持自由状态有利于救援或者不会导致继续恶化。垂直运行或者倾斜运行的设备,此时最好的状态是固化当前位置,因为设备本身的下降重力会导致继续下降扩大人身伤害或者加大设备本身损坏程度。因此电动要求机械刹车制动保持当前状态,气动驱动最起码要求三位五通中间封闭型电磁阀以尽量保持在当前位置.......

网友AF:
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确定,通常只是断开有关动作。

网友AG:
我个人做的柜子都是全部断电得

网友AH:
为了安全,就得断电

网友AI:
学习了,真不错!都是大师级别的

网友AJ:
本人管辖内一台堵放铜口的泥炮机,配电柜在配电室内,操作台在现场,急停设计为断开总电源即配电柜内总开关,现场的操作的二货操作工经常误碰急停导致总电源断电,电工则必须到配电室重新合闸,不胜其烦。后改在主油泵控制回路中,误碰后复位,直接在现场重启即可。

网友AK:
断开驱动和动力电源即可

网友AL:
急停按钮的作用:在发生紧急状况下,按下急停按钮立即停止伤害事故或损失的发生。

直接切断总电源就是切断了设备的动力源,老的机械加工设备基本都是断电源的,但还要根据系统具体设置。

一般把急停的常闭接驱动电源控制,常开信号进PLC复位输出信号。

网友AI:
切断PLC输出就可以了。

网友AM:
我们设备断开 驱动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I:
切断PLC输出就可以了。
切断PLC输出是不行滴!
如果PLC输出点短路你懂滴.......
切断动力电源(只要是直接导致输出的就是动力电源,例如电磁阀的那种2.5W也是动力输出电源,控制系统的断路器操作电机哪怕3.7KW也是控制电源)

网友AN:
还是切断电源比较好。

网友AO:
我们这的一按急停按键所有使能元件(气缸,电磁阀等)都无法动作。变频器、PLC、触摸屏照常运行,可以监控异常信息。

网友AP:
急停是为了什么你要想清楚。。

网友AQ:
引用 网友B:
……
那个:一旦气缸压住你的话,两位五通的电磁阀一直会把你压死才算数
综合36楼、38楼等来看,回答的很好;但若将36楼文字与38楼一般,则更好。
比如,36楼可类似于:出现危险情况的话,两位五通的电磁阀可能难以脱离危险状态。
若想引起重视,通俗一点:在出现人身伤害事件时,可能难以摆脱;或,手被压住时,很可能会被咬住不放;等。
也就是,该类句型 可尽量不出现指代性词语、恶性结果猜测性用语等。

也看到您在论坛上的用语,已越来越注意了,非常好!
谢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