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01):
1、上电正常,运行报“OPEN”(输出缺相)。
2、查2个电流互感器为4个脚,每个互感器中,其中2只脚相连接接地,另1只脚接+12V,还有1只脚为信号输出。
现在的测量结果是:2只互感器12V电压正常,信号输出都为9.5V。
以上测量为上电,空载、不运行。
互感器是否正常?

楼主:
另外,这个互感器X宝上很少啊!三肯IHF90K变频器的电流互感器型号HC-TS5275V2PP12。
有无代换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1、上电正常,运行报“OPEN”(输出缺相)。
2、查2个电流互感器为4个脚,每个互感器中,其中2只脚相连接接地,另1只脚接+12V,还有1只脚为信号输出。
现在的测量结果是:2只互感器12V电压正常,信号输出都为9.5V。
以上测量为上电,空载、不运行。
互感器是否正常?
我记的互感器输出是2.5V左右,你可以把互感器拆了,外接2.5V电压模拟互感器输出一试,互感器输出9.5V好像不对。

楼主:
犯了一个低级错误:互感器出线的参考0电位点(地)搞错了,而且万用表的表笔颜色竟然也没有注意!
现在,关于电流互感器,应该没有问题,2只脚内部连接的是地;另一端是电源正,+12V;信号出端为+2.5V。
谢谢SZH123456!确如你说。拍了个PP,有机会上。
这样,这个三肯的故障,排除了互感器,剩下应该是互感器以后以及驱动电路了。

网友B(2016-08-11):
你的这机器什么问题,我有个和你一样的问题,空载能运行,带小电机能运行

楼主:
处理:
1、互感器OK;
2、换了接触器;
3、换了CPU板的1个控制输出脉冲的开关芯片(数字逻辑),芯片型号忘了,在CPU芯片附近;
4、把接线排卸掉,把直流母线大熔断器一端的螺钉取下,用纸片将熔断器这端与电极隔离,然后串接2只25W灯泡;然后装好接线排;
5、所有电路板插座插头都连接好;
6、注意原直流回路外接的直流电抗器,用2只100W并联灯泡代替;
7、注意原接线排R、T接的是驱动电源板用的电源,必须仍然接入R、T;然后R、S、T接入380V交流;
8、试机。
注意!
1、驱动板脱离IGBT后的测试,直接接入530V直流,接触器常闭触头触点用短路线插座插好,CPU板连接好,互感器全部插好;
2、测IGBT门极电压,静态时,下臂为-7.5V左右,上臂为+18V左右,是正常的!
3、面板运行无报警。且因此时驱动版还有其它插座头未接入,即使运行状态无6路PWM信号,也是完全正常的。
4、最终上机IGBT试机,应该按照上面4-8进行。驱动版和CPU板单独测试,只能大概判断门极静态状态。

楼主:
电流互感器的信号输出,在静态时,应该是2.5V是确定无疑的。

楼主:
拍了一些照片,画了一些草图,有一些数据,不在手边,以后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