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检是什么东东啊

楼主(2016-07-01):
请教各位大侠,客户提出要用阀检,有谁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么?

网友A:
应该是阀门位置检测机构。

网友B:
手动按钮测试吧

网友C:
有执照的安检部门,检验后出具相关的检测证明

网友D:
阀检???楼主能详细点吗?

网友E:
楼主没听错?或者其他?

网友F:
阀门基本上都没有自检机构,顶多反馈开度信号。
当阀门接收控制信号以后,机械不能正常执行或者执行位置不准确的时候,一般的阀门是没有自检报警系统的,不过可以向阀门厂订制或者自行加装。

网友G:
你一定要分清阀检和回讯的区别。

网友F:
其实,阀检系统可以安装在阀门内部,也可以安装在阀门外部。
安装在内部可以检测阀门机械动作,安装在外部可以采集阀门的返回信号并判断是否执行到位,异常则报警。

网友H:
估计就是阀门开合度检测

网友I:
阀检就是检测阀门的工作位置开关信号,有PNP和NPN型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