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01):
前几天设备坏了 设备是新发ZC-250C 3轴类自动车床 检测出来是变频器坏了  型号是 台达E系列变频器VFD022E43A 带PLC功能 2.2KW  但是装上去还是不能正常运转 原因应该是变频器的操作面板没设置的问题  但是小弟不会操作的方法啊  设备上还有活要干  想求助各位工控的高手指点下我  急 在线等!!!

网友A:
原变频器还能上电么,若能读出参数的话,直接照着原变频器设置。若不能的话,那估计得找专业人士设置了,最好是厂家,尤其是有通讯的部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变频器能上电 但是怎么按照原来的设置啊 大神 我这个方面不是很懂  求帮助

网友B:
这个如果只用变频器功能,输一下参数即可,如果里面还有PLC程序,那要拷程序进去了

网友A:
手里有说明书么,没有的话下一个吧,刚刚看了下这种说明书百度文库就有免费的
http://wenku.baidu.com/view/b067e7d680eb6294dd886c7e.html
进入及修改参数这个说明书说的还真不是那么傻瓜式,你可以参照M系列里的

网友C:
把参数备份到面板,直接考过去

网友D:
找个稍懂一点变频器的上门都可以帮你搞定;

网友E:
看下变频器有没有拷贝功能?

网友F:
对于没基础的即使好的建议有时候也会变成误导,

网友G:
一个一个按照原来的调就行了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