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01):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25294
对上的贴中提到的柜子改造后电机发热问题解决,运行正常

圆圈内为增加的三个接触器,让变频运行时星形接触器不吸合(拆掉一根控制线即可)再加三个接触器接成三角形,这样控制回路基本不用大的改动

上面的一个空开烧掉了,今天过去换了一下,顺便拍了照

未改之前的柜子照片

网友A:
在原有基础上,尽量做少的改动,不错。

网友B:
没看懂什么意思?

网友C:
是不是转速过低了

网友D:
这么一改,变频运行电机就不发热了。

网友E:
看懂了吗,是这样吗。以前都是星形工作的,没有星三角起动,说白点就是,以前工频是星起动,变频还是星工作。现在改了是这样,工频是星起动,变频是三角工作。楼主我理解的对吗。

网友F:
楼主,请教一下,能不能讲下你新加的接触器的三根进线和出线分别是接到那里去了,为什么出线接到FR上去了。

网友G:
楼主真厉害小小的改动能解决大问题,又给老板省钱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对,就是这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请教一下,能不能讲下你新加的接触器的三根进线和出线分别是接到那里去了,为什么出线接到FR上去了。
进线接到上面的工频接触器(第二行第1、4、7个接触器),本来是要接到上面的变频主接触器上去的,但哪就近就接哪里了,省线嘛(厂家寄过来的线太少,就这样差点都不够了)其实这些线都是接到U1  V1  W1上去了,出线接到热继上也是取最短距离,最终都是接到 W2  U2  V2上去了

网友H:
电柜接线太不规范了

网友I:
电流互感器实在有特色,其余接线暂时不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能用就不错了,这破烂玩意还是上海做的

网友F:
回复 楼主:
我又看了下你的先前的贴子,分析了一下,你加的这个接触器是用来在变频运行时把电机接成三角形的吧,然后原来的工频星三角启动运行的三角形接触器,按你的原来的贴子里的图是KM2就是在变频运行的时候不吸合了,你把那根线给断开了跳到你新加的这个接触器上了吗?

网友I:
引用 楼主:
能用就不错了,这破烂玩意还是上海做的
O(∩_∩)O哈哈~,上海现在也是良莠不齐的哇,只有80年以前的上海造才是质量

楼主:
回复 网友F:
按照原来的哪个改法改法控制回路改动太大,而且没图纸。所以加三个接触器让变频运行时电机接成三角形(新加接触器线圈和原变频接触器并在一起就行)。原来变频运行时通过辅助触点又让工频星形接触器吸合,所以把辅助触点上的线拆掉就行了,控制回路基本没有大的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