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

楼主(2016-07-01):
西门子PLC程序编译没错,下载时提示”下载失败,要查看详情,请看非致命性错误“,各位大神,这是这么回事啊,编译不都显示0错误吗?

网友A:
程序发来看看

网友B:
什么系列的,200吗,貌似遇到过这问题

网友C:
编译通过了么

网友D:
非致命错误,意思是你的程序逻辑是对的。某些参数没有设对。比如说定时器是从T32开始的,没有T0,你写T0它就显示不出是几毫秒。但是编译显示0个错误。

网友E:
应该能提示错误位置 下面提示栏

网友F:
发个图来看看,可以参照下4楼的说法。

网友G:
4楼讲的好

楼主:
这个问题搞定了,谢谢各位大侠啊

网友H:
怎么搞定的也不说!!

网友I:
引用 网友D:
非致命错误,意思是你的程序逻辑是对的。某些参数没有设对。比如说定时器是从T32开始的,没有T0,你写T0它就显示不出是几毫秒。但是编译显示0个错误。
这点三菱要么就是无法编程,要么就可以下载,不会出现程序检测是好的却无法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