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我看看这个程序,为什么X0只能运行一次后再触发就不行了

楼主(2016-07-02):
(无正文)

网友A:
最后一条,把M1的上升沿去掉,直接LD M1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试过了,还是不行的!!!

网友A:
三菱的计时器我没有玩过,你试下把MO复位的同时把计时器也复位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复位定时器已经没有意义了,第二次再次启动X0时,不知道为何不能启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复位定时器已经没有意义了,第二次再次启动X0时,不知道为何不能启动
为什么这样说,你确定你用的定时器不是断电保持型的?
为什么不发个监控状态图上来呢?

网友B:
你是仿真模拟吧,x0按了ON程序运行结束了要按一次OFF后再ON就可以的。

网友C:
虽然你使用的上升沿,但是模拟的时候你仍然要按一下OFF才行。。。。我之前也不知道,后来自己研究出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明白了,我再请问一下,如果XO改成真空压力表(带上限,下限)那种表来驱动,那这个电路有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也跟你一样都是靠自己来学习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是仿真模拟吧,x0按了ON程序运行结束了要按一次OFF后再ON就可以的。
这是怎么做的?动画?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是的,模拟运行时按下的“按钮”不会复位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不太懂你具体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如果是简单的压力到达上限接通,应该不需要用到上升沿。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还有,你利用T1 T2 T3 T4来驱动M1复位M0,复位时间仅与T4有关,因为T4时间最长,前面T1 T2 T3貌似没意义啊。

网友E:
看程序是正确的啊啊

网友B:
回复 网友D:
去下面网址下载本人分享的动态截图工具吧。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22836

网友F:
仿真问题吧!
这个实际运用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G:
T1 T4还用那么多吗
一个4秒不就行了?

网友H:
四秒的延时可以不用这么多计时器

网友I:
看程序可以再次触发X0启动的,无聊照着你的编仿真测试也是可以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B:
这个我还真的下载了,也收藏了。没学会怎么用,我是去截暴风影音正在播放的视屏去了,可以这么使用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只是编这个程序来测试,其实在编一个抽真空的程序。X0用来代替真空表下限,真空表下限接通一个脉冲信号来启动电机启动,为什么用脉冲信号呢,其实个人认为脉冲信号对于这个抽真启动电机比较合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I:
,多谢您留意了我的帖子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个只是单单用来测试而已,只是在检测时间继电器会不会自己复位!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正确的,只是本人在模拟时候X0没有OFF,所以第二次启动无法实现才找坛友们学习学习的!

网友J:
仿真软件里面的信号状态 需要人为的切换才行的

网友K:
程序绝对正确,只是你不会用模拟功能罢了

网友L:
我测试过  模拟OK程序没问题  晚上用PLC测试下是否可以

网友M:
学习测试用的,只要程序不是太长,最好用三菱的三维教学软件,里面有仿真的PLC,按钮,输出指示灯,就像用真的PLC一样,比起GX模拟软件更直观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M:
谢谢大师指教,有机会用一下看看

网友N:
上升沿信号只有从0 到1 才会生效

网友O:
看了半天,咋也没看出问题,原来是仿真。

网友P:
仿真的我还玩过。

网友Q:
这个程序没有问题,我上机试验过。能用,不存在你说的现象。

网友R:
接发通一次后复位 再要再次启动 定时是4秒 还用哪么多定时器

网友S(2021-05-18):
没有啥问题呀,这个你直接接个PLC可以实现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