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的MOVE_E 怎么用?

楼主(2016-07-02):
刚开始学飞结构化编程, 跟简单工程有太多不一样,多谢指点.

网友A:
是自己编的程序吗?
我不了解这个编程软件、也不了解FX3U,但MOVE_E看着与其他指令表达不同,不知它是不是一条指令;
而X2闭合时,所说D3没反应,是不是指其数值为0,但看到输入D1为0,不知是不是有关。
纯属推测,可能与实际不符。

网友B:
传D1的数据吧?D1=0那结果还想怎么变啊!!

网友C:
用法与MOV指令用法相同,和MOVE指令的区别在于多了EN引脚端,之所以有了MOVE和MOVE_E了还搞了MOV指令,是因为IEC61131标准中的传输数据的指令采用MOV,为了兼容。

网友D:
三菱的吗 ?可以看手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