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02):
哪位大神可以告诉我,为什么上图中的详细设置是灰色的???原点复归的方向要怎么设置,大神们小弟在线等。。。跪求中。。。!!!

网友A:
存储器容量设置里面要选择 内置定位设置块,然后才可以设置这里的表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存储器容量设置里面要选择 内置定位设置块,然后才可以设置这里的表格
专家啊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存储器容量设置里面要选择 内置定位设置块,然后才可以设置这里的表格
灰常感谢您的帮助,学习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