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漏电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2016-07-02):
最近这个漏电继电器老是报警,复位以后有可以用大约1天会继续报警,需要查线路吗,还是因为继电器误动作的原因啊。。查线路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吗

楼主:
不要沉啊不要沉啊。。。。。。

网友A:
有备品换一个试试,没有就一路一路负载的试

网友B:
可以更换一个试试,如还是跳就一路路的断了试

网友C:
使用手摇式兆欧表进行测量负载的供电线路与大地之间的电阻值,也还要测量设备的接地电阻值。

网友D:
用绝缘表测回路吧!

网友E:
可先判别是继电器的问题,还是确实存在漏电;可代换法判别,如之前的回复所说。

网友F:
用摇表之前,确认一下作用范围内都有些什么哦!

网友G:
看看漏电值是多少?可能是线路累计漏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