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模拟运行和fx3g怎么通信不上,数据线上的两个灯一直在闪烁,但是按下按钮没有任何反应,不知什么原因?

楼主(2016-07-02):
这是我的设置,帮我看看吧,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的设置,帮我看看吧,谢谢了
你要对数字量输入进行写操作?!

网友B:
你把com3改成com1看行不行 还有你说的是fx3g通讯不上但你设置cpu型号是3u

网友C:
触摸屏好像有一个通讯状态位,你可以做到屏上就可以知道通讯状态

网友D:
7 2 应该是欧姆龙的吧
三菱应该不是

楼主:
回复 网友D:
启动的时候不能有x

网友E:
呵呵;把PLC运行开关拨STOP位上看下;

楼主:
回复 网友E:
没有,用触摸屏控制的时候是不是不能直接控制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