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02):
 最近在学三菱PLC  学到延时启动   碰到个问题 星三角启动 第一台电机后 第二台电机要延时2小时后才启动  延时半小时启动的 用K18000还好解决  时间长了的要配合计数器  本人想了一天也没有编出来  请老师傅们 能不能编个参照我?学哈

网友A:
那就用计数器就行了呀

网友B:
一秒  60次 一分钟 60次 一个小时
再多少 自己就会了吧

网友C:
配合计数器的话,比如定时器可延时半小时,则两个“半小时”就是一小时;
计数器计定时器的“延时到”次数,计数值到(累计时间到)就起动第二台。

网友D:
楼上都说了,楼主动手试试啊。

网友E:
如果的确不想用计数器 其他方法也很多的
方法一:把时间分开来不就可以了  半个小时可以做 四个半个小时不就是2小时了吗?T1(0.5)+T2(0.5)+T3(0.5)+T4(0.5)=2
方法二:用系统的时分秒脉冲信号配合加1指令,多种组合随你挑

楼主:
谢谢大家  我还得 多练习  初上手  很多还没有想明白

网友F:
高兴了对于小时以上延时,可以采用系统时钟比较都可以,另外就是利用系统分钟脉冲计数解决

网友E:
方法真的有好多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