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主站问题

楼主(2016-07-02):
威纶HMI,plc,变频器两个,485通信温控器2个,加丝若干
这些连起来,变频器的运转速度和时间有关系,温度的设置也和时间有关,加热丝的开启由plc控制,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关,也和时间有关

那么请教是把plc作主站,还是把HMI作主站?
为什么呢?
还有,都和时间有关,应该怎么把动作和时间关联呢?

网友A:
当然用PLC做主站,用PLC的485和变频器、温控器通信。用232和触摸屏通信,用触摸屏控制设定时间。

网友B:
呵呵;取决于你变频器、温控器是直接连在HMI,还是连在PLC上;

网友C:
支持modbus的话 连接到触摸屏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用PLC做主站,用PLC的485和变频器、温控器通信。用232和触摸屏通信,用触摸屏控制设定时间。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还要给PLC配个485的通信模块?(以FX的plc为例)

网友A:
回复 楼主:
哪就看你需不需要用触摸屏写入与读出变频器与温控器的参数。如果需要你就加485通信模块,有好多PLC自带485.如果用触摸屏的485,不如用PLC的485好用。

网友D:
通常做法是HMI联PLC PLC用利485口控制其它对象

网友E:
这个 ,触摸屏可以同时连接PLC和你的其余对象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想了一下,好像是把变频器这些挂在PLC下面时,可以更好的把动作链接起来,放在hmi下面,好像不是那么容易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