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02):
英威腾变频器CHE100出现怪现象   上电显示正常50.0HZ  一按启动面板显示8888然后跳回50.0HZ  请教各位大侠是何缘故

网友A:
我猜应该是驱动输出有短路的地方,一运行----短路----开关电源5V电压被拉低----自动重启

网友B:
我才碰到艾默生td1000-3.7k的机器和你故障一样,开始怀疑光耦短路,全换故障依旧,拔掉风扇一切正常,最后找个功率稍小的风扇后就好了,怀疑风扇问题,结果换同型号新风扇也还是一样,无奈就用找的那个风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