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02):
请问诸位有没有遇到过小型非标设备零线、火线都装熔断器的(前端已经装有空开)?
新来一位自称有五年工作经验的同事,在火线与零线上都装了熔断器,解释是防止有些时候供电源的插座零线与火线接反

网友A:
如果一切都按照标准来办事,比如插座上的接线端口上都标示有L和N的标记的,这样只需一路保险即可。
有时候做事需要灵活变通,甚至可以加入自己的创新想法,比如楼主同事做的双路保险。

网友B:
具体什么情况,是控制电路吗,零线是不是指N线?
或者,设备本身仅需要~220V电源?

网友C:
如果是三相和单相混合用的一些设备要悠着点儿

网友D:
总零线不能加

网友E:
设备进电是单项220的加上没问题

网友F:
可以的,单相刀闸都是零火都带保险丝的

网友G:
总零不可以加。

网友H:
单相供电可以加 三相供电总零线不能加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小型设备仅需220V

网友I:
单相用电可以加,三相用电不建议加,其中的道理你懂的。

网友B:
N线也是电源线,可以装设熔断器(单相);普通熔断器通常可用于保护线路,或者作隔离电器(有明显断开点)。
但N线熔断器断开后,线路可能仍然有电。

网友J:
楼主工作同事果然是5年工作经验的人。这个可以有。

网友K:
零线绝对禁止装熔断器,如非要考虑装可加装2P的空气断路器,在发生故障时火线和零线同时分断

网友L:
其实没必要装。

网友M:
看样子楼主没有参加过电气安全操作培训。

网友N:
引用 网友H:
单相供电可以加 三相供电总零线不能加
就是这样子,三相供电绝不可以加

网友O:
零线不允许装熔断器。

网友P:
熔断器加多了,容易出事。凡事都有一个度。太多了,适得其反。

网友Q:
不敢苟同你的观点。

零线不允许安装熔断器的地方只是指三相四线负载线路中的总零线(干线),但对于三相四线负载线路中的分支单相负载电路,按相关规范,是必须安装的!

也就是说,单相电路的零线是可以安装熔断器的,而且还是严格要求安装的。

至于你执不执行那是另一回事。

网友R:
零线是否装融断器,绝对不可简单的说应该加,也不可简单是不应该加,这要看零线的位置,是单相供电系统中的零线,还是多相(火)线系统中的零线。

如果是单相系统中的零线,即家庭用电,此时的零就应该加,如:老式的闸刀中就加了融丝。

如果是多相(火)系统中的零线,此时的零线就不能加融断器。

网友S:
单相电源供电可以装,三相四线中总零禁止装开关和熔断器!原因是当零线断路后,三相负载不平衡时,相电压无法保持对称,结果是功率大的单相负载欠压,功率小的单相负载过压。有的保护零线与工作零线合用一根线,这时总零断路就更危险了!

网友T:
零线上绝对禁止加熔断器

网友U:
现在都是空气断路器时代了,还在纠结保险(保险只有那种快熔保险适合于可控硅系统),你们吃饱了没事做呀

楼主:
回复 网友M:
怎么讲?请指教

网友V: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吧

网友W:
三线不加零线,单线可加!

网友X:
零线不用加保险

网友Y:
零线不允许装熔断器
零线上绝对禁止加熔断器

网友Z:
引用 网友E:
设备进电是单项220的加上没问题

网友AA:
N线是严禁加装开关种熔断器的,但做为终端单路供电就没有此规定了

网友AB:
总零线是不能加装熔断器的,分路最好是装。

网友AC:
这的依设备儿定吧

网友AD:
我们这的设备大都是L线加装熔断器,N线不加,进线前端加断路器。

网友AE:
晶闸管线路必须装快熔,其他线路有断路器了没必要装熔断器了吧

网友AF:
  单相用电设备按相关技术规范是要加装的,但是楼主的这位同事只能说书读多了或看多了,呵呵

网友AG:
若果安装的是空开 零 火接反也没问题啊!

网友AH:
好长时间都没用过保险这种东西了

网友AI:
有空开就可以,零线不要安装保险

网友AJ:
让我们首先要把工作零线和保护零线分开来分析,显然工作零线是可以加保险的,而保护零线是禁止加保险的。

网友U:
保险是以前断路器价格高、断路器完全分断电气回路可靠性较低时加装的保护玩意,现在该退役了

网友AK:
最好不要加,加上没有作用,反而更危险。

网友AL:
不应该装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