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03):
  各位大师,我手上有一西门子6se7021 变频器大多数的时候上电正常,一按启动键就报F0026故障,按P键可以复位,再启动又报F0026故障,无论接不接电机,偶尔有时上电就报F0026故障,同样按P键可以复位。偶尔有时候,上电正常,启动以后还能带电机正常运行,并且显示的运行电流也正常。
   但现在拆下维修,绝大数情况是上电正常,启动就报F0026故障,都能复位,再启动再报,现在我手上有启动板图纸,查资料好像是6个驱动陶瓷片,性能不好,但不知道检查方法,所以求助各位前辈,指点维修方法和思路。谢谢了。

网友A:
上个图呗  大家一起分析下 说不定就有结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这两个图,请各位大师帮我看一下,谢谢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就是这个图

楼主:
回复 楼主:
....

网友B:
关于维修和屏蔽方法可以参考我帖子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16141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沈工热情知道,我在追问一句,我这是7021小的变频器,如果BSM50GD120的模块不拆,也可以用您的屏蔽方法,也就是把A21,A22启动的8脚外接二极管V213,223的负和它的5接相连,就可以测试驱动吧。

网友B:
所谓单板维修,就是把模块拆了,屏蔽报警信号让驱动工作起来,这样测试其6路驱动波形,从而判断驱动电路有没有故障。

网友A:
好高深啊 了解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再次谢谢沈工。

楼主:
回复 楼主:
  A21的8脚二极管和5脚短接,启动变频器,不在报F0026,检查模块上6路驱动信号正常,现在怀疑A21误保护,继续检查。

楼主:
回复 楼主:
  沈工你好,还想请教一下V17(5C)这个管子在A21,A22驱动电路起的作用和原理,谢谢了。

楼主:
  对调了A21和A22驱动块,依然要短接A21的8脚和5脚,才不报F0026,测6路驱动信号正常,看来是保护电路自身故障,明天在说了。

网友C:
模块还是要拆下来的,报这个故障就是模块坏或者驱动后膜坏了,只是不确定是那一块坏,如果屏蔽了保护电路,还报就是后膜坏的可能比较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