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03):
目前市面上的无轴传动印刷机(如高宝、高斯、桑拿、宝南等品牌的印刷机)的控制和传动系统基本上采用的是德国博世力士乐(Bosch Rexroth)公司的SYNAX200系统,该系统由硬件PPC控制器和IndraDrive驱动器组成,前者是这套系统的核心部件,控制着几十个电机的同步运转,后者是这套系统的传动部分,主要由电源、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等组成,接收来自PPC控制器的指令,按要求同步运转。PPC控制器和IndraDrive驱动器之间采用Sercos II通讯方式,物理介质是光纤。如果印刷单元在2个塔以下,通常配置1个PPC控制器,4个塔一般配置2个PPC控制器,PPC控制器之间也同样采用Sercos II通讯方式,不过是交叉通讯方式(硬件是博世力士乐DAQ光缆通讯卡)。印刷机厂家自己开发的印刷工艺软件系统,加上博世力士乐PPC控制器之间的通讯,就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无轴印刷机驱动系统。各个印刷机厂家和力士乐PPC控制器之间的通讯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RS232、Ethernet、Profibus、Arcnet等。

这里,笔者将结合我公司高斯印刷设备的使用情况,介绍印刷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博世力士乐PPC控制器的常见故障报警情况以及解决方法。

PPC控制器如图1所示,在PPC控制器的左上方有7段数码状态显示窗,正常情况下,其会显示bb,而当驱动系统出现故障时,PPC数码状态显示窗就会提示报错代码。PPC控制器的硬件故障代码并不多,大部分故障是参数设置问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软故障”,软故障一般只是在调试的时候出现,对于厂家交付客户调试好的设备来说,一般是不会遇到的。

代码-01到-2X,显示PPC控制器上电后的一些状态过程,处理时间很快,用户通常看不到。若PPC控制器上电后,代码停顿在某一个状态,不往下运行,如停留在-08,则很可能是由于PPC控制器主板上的CPU坏了。

代码P0、P1、P2、P3、bb多是PPC正常的通讯状态,停在任何一个状态都是正常现象,大部分是由外部的指令或者是外部的某些故障引起PPC状态的自动切换。

代码F01到F06多是表明PPC光缆通讯出现问题。由于PPC控制器所控制的驱动器是通过光缆环形连接的,因此若光缆出了问题,还需要维修人员查找具体故障位置,而一般来说,光缆通讯中断的节点处的驱动器的光缆卡会有红色指示灯闪烁或者常亮。

出现代码F07,是由于同一光缆环中出现了PPC控制器不认可的地址,如重复或者没有设置的地址。

出现代码F08的原因是PPC控制器能够控制的驱动器的数量有限,光缆环中的驱动器的数量超过了最大值。

出现代码F09,一般情况下通过重新启动PPC控制器即可消除。

出现代码F15到F18,表明PPC控制器出现软故障,如果在正常运行的过程中出现此类报警,通常是由于某种原因,使得PPC控制器CF卡中的参数有了变化或者丢失,常见的外部影响是突然断电、电柜接地系统故障、雷电等,遇到此种故障,一般只需要恢复以前正常使用的备份即可快速清除故障。

代码F21、F22通常是在调试过程中出现的故障。

代码F23一般会在客户更换PPC备件的时候出现,提醒客户CF卡上的RAM中的一些数据和PPC主板上的RAM中的一些数据不一样,用户只需要关电,再重新上电就可以消除。

代码F24、F27、F28是关于内存的问题。

代码F29是关于密码设置的问题。

代码F31到F40多是关于总线通讯的问题。

其余的PPC控制器的报警代码基本是由于DAQ交叉光缆通讯所引起的一些硬件或者软件的问题。

代码F98是PPC控制器的最后一个报警代码,这个代码的含义很丰富,只要是PPC控制器所连接的驱动器中有1个驱动器有故障,PPC控制器就会显示代码F98。由于一般情况下PPC控制器连接的驱动器比较多,出现故障的概率较高,所以F98是PPC控制器出现频率最高的报警代码,这个时候需要维修人员寻找是哪个驱动器出了故障,解决相应的故障,PPC控制器的报警就消除了。

如果维护人员会使用SynTop软件,那么排除PPC控制器的故障就会方便很多。因为这个软件不但会显示PPC控制器的故障信息,同时还会显示驱动器的故障信息,一般来说,印刷机厂商都会在服务主机电脑中安装这个软件,通常的PPC控制器同主机的通讯方式通过RS232或者Ethernet网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