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03):
在AB测试运行时一般的通病的报警E6。

网友A:
E6是啥?测试运行?是电机的自动辨识和计算吗?如果是,在此阶段,就应该有报警,告诫大家注意的。报警不是故障,是警示周围的操作人员注意。不是保护停车。

网友B:
是这个报警吗?

网友C(2016-10-14):
如果是 楼上的图片的话  就是超出幸行程了  检查一下外接的   极限保护接近开关或行程开关信号吧